七喜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8-05-23):
七喜欣达K416A,915GM芯片组,Dothan CPU。故障现象为不能上电,待机情况下电流达到0.16A。拆开后发现PQ4烧毁,后级无明显短路,更换PQ4后待机电流恢复正常。按开关后可以正常上电并显示。
    装机,装电池,插电源准备开机,发现待机状态下电流高达5A,直流电源的过流指示灯闪烁。因为还没有开机,这么大的电流说明充电电路有短路。
    重新拆机,测放电管PQ6短路。更换后充电短路消除。
    这是一种典型的VIN与VBAT短路。除了放电管短路会引起VIN与VBAT短路外,充电管的上管也会引起,但表现现象略有不同。放电管引起的短路会立即大电流,而充电管引起的短路则是一至两秒后才出现大电流。

网友:
高手门,小弟看不明白术语,能发给我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吗?我下载不了呀,加我Q549495894 好人有好报~`长期在线~`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是从工厂出来的吧

网友:
会分析电路图的不多 ~谢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2010-09-17):
真是超级版主呀。说的就是明白呀

网友:
无边版主 你的帖子好有水平的  看了总是有一些启发啊

网友(2010-11-02):
充电管短路要一二秒才大电流,是因为要经过多个电容和电感等到元件才到电池口上这有一定的延时,而放电管短路是直接到电池口上,所以才为表现为放电管短路马上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