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con lcd 的怪问题

楼主(2008-05-23):
有一台TOPCON TCO99 LCD ,在连接主机时开机正常,但是关掉显示器重开就没信号了,这时要把连接主机的VGA数据线拔出后再插上就有信号了,维修时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教.主机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发到现在两天了,居然没人回应,是不是这种故障真的很少见啊?请高手们发表下意见吧,我都快烦死了!!

网友:
此机的通病,MCU损坏。如果是薄膜开关的改板就辛苦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