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既然电源管理芯片共给CPU主供电(压)

楼主(2008-05-23):
那么,至少可测量该电压,知道电源芯片给CPU的电压是否合适吧

网友:
当然可以测量

网友:
CPU主供电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给的,而是由供电场效应管给的,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从而控制CPU主供电的电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