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问题

楼主(2008-05-23):
这个本本最近总是在运行的时候死机,有的时候重启也不行,POWER键按了没用,这时候就得断掉电源,拿掉电池才能断电,再开机就开不了了,没反应,要过一天甚至2天才能开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有个现象就是用着用着自动重启!
请高手指点!!
个人疑问:1.是不是散热的风扇那里不行了,导致死机.
                2.是不是内存老化了,本本是02年买的,到现在什么也没换过!

网友:
内存老化??????????????????

网友:
楼主如果是维修人员不妨测测南桥,如果不是最好还是送修!

网友:
R32一般都是显卡和南桥虚焊,此机通病

网友:
最好送维修点,以免弄弄出多的事情,做桥不是一般人能动的。

网友:
对可能你的南桥虚焊了多数:所以你看能开机的时候光驱能认吗:如果不能认就确定是南桥:这机器一般虚焊都是先不认光驱.还有就是显卡问题如果用着用着有时花屏突然不亮了这是显卡问题

网友:
品質本來就不高,不知道還有沒有維修價值,好多都是直接換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