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07进水后不亮如何修?

楼主(2008-05-23):
机器电源部分进水,保险已断,并成黑色,开关管正常,3842对地阻值不正常,换后对地阻值正常,7脚电压稳定在13V,没有达到启动电压,机器不启动,重点还应查什么部分

网友:
你再查一下3842周围的元件,7脚电压不对,你可以顺着这个引脚往下查,1.刚开始的时候由300V供电,查一下300V到7脚的启动电阻;2.启动后由开关变压器整流供电,查一下整流二极管

网友:
感觉还是7脚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修这种机器首先要把水吹干。然后对进水部分的元件根据故障现象进行排查。3842电源要把3842
3脚和6脚上的元件仔细测一下。

网友:
7脚电压要达到16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工作前,是由启动电阻来供给的,并且应该接有一只稳压二极管,你查一下这两个件,最好是把3842拆下来,确定是不是供电问题

3842拆下后,7脚是67V

网友:
拆了3842后电压67V是正常范围,你换一片拆机的3842试试,新的3842也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