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2主板上电好几次才启动??

楼主(2008-05-23):
我的NF2主板磐正8RDA3+,要反复加电才能开机,就是反复把电源拔下再插上去按启动键,有时候闪一下就没关了,基本上搞个10分钟才会开机,开机成功后使用一切正常,第2天又如此。换过电源,还有CMOS电池,也试过把外设拿掉,剩下CPU,也是如此。拿电脑店去修过,修不起来。拿回来发现启动成功后POST里温度、电压检测都变成0了,不过只要开机成功,使用还是没什么异常。我又问过磐正客服,说主板电容和IO芯片有问题,电容我看了半天,没有鼓起。IO芯片就不知道了。以前使用时CMOS老是掉电,这个是磐正主板的“特色”了。谁能说一下,哪个元件有问题?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这种情况是开不了机,按电源键无反应.

网友:
哪位师傅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插张诊断卡上面,看屏幕没有反应的时候是停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我遇到过同样问题,最后发现是桥有虚焊,像接触不良似的,按住桥就可以正常启动进去,你也可以用类似方法分别按桥或者I/O等,看能不能正常进去,还有,板子轻微变形也可能有类似问题出现,把板子用轻力稍稍扳下再试试也有可能....

网友:
可能是电源管理蕊片出问题了吧,我也有一片也是这样的,不过没时间去修啦

网友:
刷下BIS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