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R52屏线接口的电路图研究

楼主(2008-05-23):
今天不是很忙,老大也不在,他给我一堆T43的板子让我验.这些都是进液的板子,他修的,现在是都能亮但都多少有些问题.验完没事.
自己对屏上的问题不是太懂.正好有板子来练手测试了.哈哈
拿了本R52集显的图.找到LCD 页码,
看到图纸上有很多的电压标示.分别是VCC5M ,VCC3M,VCC3P,VCC3P_DRV ,VCC3P_DRV1 VINT16,VBL16.
先说说这些电压吧:
VCC5M ,VCC3M 是基本的待机电压即在开机前就有的电压.

VINT16这个是在接上电源在主板Q36的5678脚输出的公共电压16V即在开机前就有的电压.

VCC3P是开机后产生的3V电压.

VCC3P_DRV是VCC3P产生的驱动电压既是VCC3P产生的条件.而VCC3P_DRV的产生又是TB62506的26脚发出经过一个470K 的电阻和一个电容.到一个6脚的N型MOS管Q22的第3脚,从4脚输出VCC3P的电压.

VBL16是开机后主板给高压板提供的16V电压.

VCC3P_DRV1是VBL16产生的驱动电压既是VBL16产生的条件而VCC3P_DRV1的产生又是TB62506的33脚发出,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到一个6脚的N型MOS管Q45的第3脚,从4脚输出VBL16的电压

Q22的1256脚通过一个保险F3与VCC3M相连,注意F3坏了也容易出现开机掉电的现象.

Q45的1256脚通过一个保险FF7与VINT16相连,注意F7坏了容易出现屏暗的现象.

VCC3M还通过F8与屏线接口的66,64 脚相连.注意F8坏了容易出现屏暗的现象.

VCC5M直接与屏线接口的49脚相连.此脚没电压一样会屏暗的
在提醒一下
49, 66,64脚 在待机的情况下就有3V.5V电压.

网友:
版主太小气了吧,我研究好长时间呀

网友:
很好的的一个帖子,让我明白了很多电压产生的来龙去脉,谢谢啊!

网友:
经验啊,好东西啊,,学习了,LZ继续啊,,

网友:
顶,楼主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应该得到回报,只是有点粗了,细节方面还需深入研究,有功夫我来帮你整理下,进一步完善这篇文章,可作为经典资料。

网友:
LZ能把R52的图贡献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也好对图研究一下

网友:
哪天忘了两个重要的信号没有给大家讲,一个就是点亮信号(BACKLIGHT_ON)和可调节亮度信号(LID SWITCH )
BACKLIGHT_ON信号在屏线接口的第53脚上和PMH4的55脚相连,如若PMH4的55脚没有电压输出也是造成屏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LID SWITCH信号他是屏线接口的34脚通过R290与H8的94脚相连.若此处除了问题就不能调节屏的亮度
版主整合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