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问题

楼主(2008-05-23):
我有个板子,刚开始供电管穿一个.换了后开机又坏.下管也坏了.我不所有的上下管吹掉,电源芯片也吹掉.在板子上测下管地板还是短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把CPU供电的电感拿掉在量么 ? 如果拿掉了量管子还短路..那就还是CPU供电这块儿短路  如果拿掉了就不短路了那就是CPU座和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查了后果然是北桥坏了.谢谢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