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时亮时不亮
[
]
时亮时不亮

网友:
加焊CPU供电IC

网友:
IBM R50E
有弄过那些。问题还是存在了。

网友:
逐个量CPU供电芯片每个PIN电压。。。。。。。。。。。。。

网友:
直接换掉CPU供电查查系统输出的电压都正常吗?在查查待机电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加焊解决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