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P4P800SE,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5-23):
现在是主板不亮,接上电源这个管子就发烫,南北桥没有温度,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它,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帮帮我吧,谢谢
以确定: 南桥GAME OVER
[
]
主板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板子吗?好像这个管子蛮喜欢烧.换掉就行了吧

网友:
是桥坏了!!!!!!!!!!!!!!!!

网友:
是南桥坏了!!!!!!!!!!!!!!!!
这是正确的

网友:
烧这个管.南桥基本上没戏了.

网友:
同意楼顶上这几位朋友的意见,这个管子应该是好的,没坏。南桥挂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把它拆了,把电源的启动短接后,内存旁边有个N11M的给冒烟了,郁闷

网友:
提供南桥待机电压的,我今天也碰到一样的。短路了

网友(2008-07-02):
桥坏了。3.3短路咯。..................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1084!把这个换掉在不行的话SB基本完了

网友:
就是5Vsb--3Vsb的管子,但这块主板并非1084,而是882,1802之类的管子。
阻值偏低发烫,应该是南桥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08-08-01):
我有一块华硕的845gv给南桥供电的1117发烫,根据新手区的老师提示量中间的脚对地短路,说明南桥坏。你估计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