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进DOS就死机,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8-05-23):
一台今天刚配的电脑,
华硕主板,2G内存,7300LE显卡,
航嘉电源

刚装好电脑,想装系统,于是想用电脑公司GHOST 8.0版装一个系统,不管是用光盘中的DM来分区还是用PQ分区都行呀
只要一点DM或PQ就死机,真不知道怎么办

换光盘还是不行

进BIOS看,CPU温度达50多度,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呢

求高手们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CPU风扇,可能是散热片没有接触到CPU,加点硅胶试下

网友:
可以说是华硕通病,遇到好几块了,上大频率的CPU都会造成温度很高及重起现象发生,你说板子坏了吗?更换过几块,都是一样的。

网友:
硬盘问题也可能造成这故障的

网友:
把内存条和显卡用橡皮擦一下看看

把内存条和显卡用橡皮擦一下看看把内存条和显卡用橡皮擦一下看看

网友:
内存和显卡都擦过了,不行呀,

那个硅胶的也重新擦了再涂也是一样呀

不知还有什么原因呢???

会不会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换光驱那。。。。。。。。。。

网友:
分区后,用xp或vista安装光盘,一步步安装。
分区推荐使用F32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