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变重启

楼主(2008-05-23):
有一块华磬EP-P4EA800主板,关机的时候就变重启,BIOS刷过,I/O换过故障依旧。请教高手指点,请问有关在BIOS里那里设置???

网友:
清CMOS看下怎么样~~~~~~~

网友:
清过也没有啊..................

网友:
你说的是在系统里关还 是短接关的?

网友:
系统里关不掉,系统重装过。开关里可以关。

网友:
那就应该可以排除软件的问题了,在BIOS里设置下,不行的话可能就是板有问题了!

网友:
换换主板电池试一试~~~~~~~~~~~~~``

网友:
电池换过,在BIOS里设置 能具体说一下设置那一项吗?有关重启的都说一下。

网友:
关机变重启不就是关不了机吗

把所有PCI设备全拔了或者BIOS里有一项。BOOT… BY… PCI CARD  类似的选项 关闭。试试

网友:
修过一个华硕的板子 做南桥后出现关机变成重启,楼主可以考虑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故障已解决,更全板换电容后即可

网友:
晕,更换全板电容,楼主厉害,这都能想到了!服了你!

网友:
不是吧,全板换电容,这都想得到,不服你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