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本本网卡不停的掉线,

楼主(2008-05-23):
请各位师傅帮我看一下,康柏Presario M2000本本,网卡不停的掉线《提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有时能连上去但是网带得限制到10M半双工,下面的IC 是和网卡的连接线相连。不知是不是这个IC 不良?
我做了直l连线和标准线都不行。
光线不好。请见凉!!
[
]
接线

网友:
把网卡加焊一下!!!!!

网友:
网卡的脚。和哪个12脚的IC 都加焊过。

网友:
所有的外设故障你都排除了吗?你测了网卡接口(数据和电压)值了嘛?先别急着焊这焊那!好好查查!别是本来毛病不大!让你焊出毛病来!

网友:
驱动不对也会这样啊,没有碰到过吗

网友:
那个不是IC,是滤波器,有些时候容易坏,但是坏了一般是连接失败的
那个滤波器的对应脚一般阻值在600-1100左右,可以查查看

网友:
我量 了网卡接口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另外:网卡驱动我从官网上下的也没有用。xp SP3全部自认的。还是硬件问题,
至于加焊。当时压紧水晶头时有时可以连上去。这就是当初我加焊的原因(怀疑虚焊)。
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有卡扣的在上面,从左到右为 1 2 3 4 5 6 7 8
电压v 0 0 0.4 0 0 0.4 0.4 0.4
[
]

网友:
先确定有没有93C46,或是其他存储IC,如有,找相应程序,重写其中内容。
另外,那个黑色的是网络隔离变压器,也要更换一下看看。

网友:
原来93c46是好的,mac有,现在是收不到数据包限在10M半双工,93C46更换过。网络隔离变压器手头没有,正在找,谁有联系我。谢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