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内存供电管和RT9173不进系统

楼主(2008-05-23):
技嘉462板子。内存插反烧了内存供电管和9173,
1.换内存供电管和RT9173。内存供电为1.67V
2.短接rt9173 的15678脚。供电为3.3V
上CPU。内存,可以跑完,接上硬盘光驱。进不了系统。GHOST 和用源安装盘都 不行,只要到复制或GHOST先择恢复到第一分区,dos过后就重启。
cpu供电管,

没事做,找出这个板子,查了半天还是无用功.没则了,将内存供电管,RT9713,....内存供电那块所有的场管换之.二极管换之.内存6.3V/1500UF电容换之.居然好了...不过CPU 供电管还是有点发烫.

网友:
把旁边的2极管也换了吧~

网友:
电压你测过了吗???

网友:
二极管换过。电压。cpu供电1.75V ,内存为3.3。

网友:
它是DDR的内存供电,是3.3V吗???不是2.5V吗?????有点不明白,9173可不是把3.3V转成2.5V和1.25V的调节器吗?????可以短接它来修主板了吗????

网友:
184PIN 为3.3

网友:
先把因插反烧焦的地方,清理干净.这一点不能忽视.
内存的1.25的电压没有说明清楚.
RT9173很容易找,更换掉.

网友:
就是找个RT9173换上再说。。。。。

网友A:
内存供正常。7脚为2.7V 184脚为3.3。6个时钟为1.67V
现在是装不了系统,光驱启动选好ghost到第一分区运得到dos哪就重启,cpu主供电为1.76V 。

网友:
不可以直接短接的,可以找代换的

网友:
ddr内存供电怎成了3.3V,那SD内存应是多少?

网友:
说得不怎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正常。7脚为2.7V 184脚为3.3。6个时钟为1.67V
现在是装不了系统,光驱启动选好ghost到第一分区运得到dos哪就重启,cpu主供电为1.76V 。

  那6个时钟电压是多少脚啊。..谢谢了。..

网友:
RT9173
1脚 :VIN-正如其命名方式,就是输入电压管脚的意思了。

2脚 :GND-Ground,接地,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5、6、7、8脚:VCNTL-Gate Drive Voltage,RT9173/A工作电压的输入脚。

3脚:REFEN-Reference Voltage Input and Chip Enable,这个应该就是输出电压的调整脚。

4脚:VOUT-Output Voltage,当然就是输出电压脚了

短脚会产生故障的。

网友:
这个板子故障和我哪个KT600的一样,也是自检完绝对过不了30秒,重启,有时候是直接就重启,不过我哪个怀疑是内存的时钟芯片坏掉了,巨烫!

网友:
RT9173很容易找,更换掉.

网友:
季先生   你真牛   那样都短接
不过好象是供电扛不 住哦   到装系统就挂
可以从这个思路入手 试一下

网友(2008-08-21):
这芯片可以和w83310s-r带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