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PE主板,诊断卡显示C1

楼主(2008-05-23):
今天收到块技嘉865主板,测得SB5V对地阻值为40,诊断卡显示C1,插上电源不开机发现南桥很烫,这是不是就可以断定南桥坏了呢

网友:
不能
测量一下AGP1.5V供电正常不?

网友:
建议好好查查AGP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块技嘉865主板,测得SB5V对地阻值为40,诊断卡显示C1,插上电源不开机发现南桥很烫,这是不是就可以断定南桥坏了呢

拿掉网卡,不上电就烫的话SB基本就挂了!

网友:
跑C1不是挡内存吗?不是应该查内存那块吗?

网友:
关键是LZ说他的南桥非常发烫哦

网友:
如果插电源,没有触发,南桥很烫,吹掉网卡后再试试,南桥挂的可能性最大,呵呵~

网友:
南桥挂鸟哦

网友:
发烫了一定是挂了,有可能是后级的供电偏高导致发烫的!!重点是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插上电源不开机发现南桥很烫,这个好理解,但我发现一般这样子了它是开不了机的哦!但楼主的:诊断卡显示C1。那就是还可以开机喽,还没有碰到过哦,测一下南桥附近的1117是不是其中有两个脚短路了?

网友:
SB挂了吧,大多是这样的

网友(2008-06-24):
技嘉8m533跑c1

检查内存供电正常,档c1,开机一段时间北桥发烫

网友:
插上电源不开机,南桥发烫,90%是南桥挂了,如果开机后发烫,多是AGP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