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相供电管具发烫

楼主(2008-05-23):
一杂牌845G的板子,两相供电,原来是赛扬2.66D的处理器,一玩游戏就愿死机,个别时间重启,但不玩游戏一点问题没有,后来换赛扬1.7的,就没什么问题了,游戏也没问题,后来又还个新的2.66D,还是出问题,这才发现,主板的一相供电管,上下两个管子发烫,他旁边的两个电容也发烫,烫到什么程度,供电管周围的板子正反两面都胡了,就象用风抢吹胡的,后来还两个新的,还是一样,居然把上管烧穿了,不敢再换了,能是电源芯片的事,芯片是HIP6302,加ISL6614。能是那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场管的功率太低了.而高频的cpu需要的电流太大了.场管超负荷状态

网友:
原来上管是09N03,下管是06N03,我感觉功率少,我换的是上下管都是15N03,但是没有两相都换,只换了有问题的饿这组。,是不是和另一组不一样才烧穿的,原来就是发烫,上1.7的U还没问题的

网友:
哈哈像这样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正如楼上说的MOS管的功率不够大,也许是原装,但还是全部换大一些的为好,二是,你的滤波电容,重新换过吧

网友:
CD的U一般要求三相供电。
2.66D功耗也很大啊。怕你这个小板子承受不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的管功率应该小了!

网友:
这原来是个品牌机,原来就是2.66,用的一直很好,这个机有3年了。

网友:
场管功率太小,PWM IC输出不平衡都会出现LZ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明白的是为什么会是一组发热。

网友:
如果场管电流等级用小了,肯定要发热.!
如果PWM IC输出不平衡,那负载大的那路场管肯定要发热

网友:
我估计也是电源IC输出不平衡的原因,换个IC试

网友:
建议不要用CD的CPU,这杂牌主板的供电设计问题,,,,

网友:
LZ我建议把两相全换掉,电容也同时换掉,应该能解决

网友:
换PWM试试先
继续跟贴看LZ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电感线圈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想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