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通讯电压供电场管老化,导致玩游戏会死机。

楼主(2008-05-23):
今天修一片网吧里面的主板。开机正常,但是一玩游戏就死机,或者从新启动,观察主板电容没有老化现象,通电用手触摸供电管子,发现南北桥供电的管子很很烫,换上一个好的后,故障排除了。
主板

网友:
那个场管正好也是负责显卡供电,它性能变坏了,游戏运行显卡负荷增加随之要求那个场管更大的电流.当不能满足的时候就重启或死机.

网友A:
学习了!其实有些故障凭的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