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H 头疼的掉电问题~求思路

楼主(2008-05-23):
ASUS A3H 待机0.01-0.00来回跳 按开机键电流上到1.2掉电到0.03不触发 必须拔了电源重上 按开关键电流跳变为0.01-0.17-1.2-0.03
如果去掉CPU上电还是掉~ 电流跳变为0.01-0.17-0.5-0.03
请大家一起给点意见~
cpu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最好是裸板检测好点

网友:
当然是裸板了 还有其他意见和思路吗?

网友:
看你的电流应该是CPU掉电,你要看掉电的时候,看那个阶段的电压瞬间拉到底了,就查查那路和相关的电路

网友:
诊断卡跑CODO就掉~

网友:
建议考虑CPU供电,这种症状几乎成了ASUS的“通病”

网友:
同意检查CPU供电

网友:
我也碰到华硕A6掉电问题,先是考虑CPU供电的问题,干北桥,做南桥。IO等都尝试了,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剩顯卡了????????????????

网友:
期待结果。。。。。
keep wacthing。。。。。。。

网友:
在你那个电流上看已经是过了CPU了,你就不用想他了...
给你个思路,你把内存拔了看看是否报警,如果报警的话就去做显卡..没有报警的话就去看南北桥吧..
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