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开机电流0.55 CPU发烫~

楼主(2008-05-23):
一小SONY 开机电流直上0.55不动 CPU越来越烫 应该已经工作了~ 上诊断卡 不显示数码(数码灯不亮)就一个3.3V亮~感觉不好修啊~大家多给几个思路吧~

网友:
能说说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吗?

网友:
CPU很烫,你可以接假负载来检测电压正常吗,有可能CPU都挂了哟

网友:
型号忘记了 CPU 那电压0.9V 感觉是开机了那种烫

网友:
0。9V很烫,应该不会,0。9V应该是CPU没有起来~~~你查的太笼统了,一点不具体,我们也不好该怎么分析

网友:
好的我明天再去查查~

网友:
电流直接上到0.55不动肯定有短路啊慢慢查查吧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NEC AMDCPU的本子。和你说的差不多,CPU发热。电流在0。55,发现北桥空焊。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学习了

学习大家的经验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