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770PF换包后四角聚焦不良

楼主(2008-05-23):
原故障就是灯闪无显,换包后四角聚焦不良。断开动态聚焦变压器和不断开现象一样,能否说明动态聚焦电路不起作用?但是检查附近元件未发现异样。。。。可以改变控制三极管的偏置电压平衡聚焦电压吗?

网友A:
交换两根聚焦线再调试一下。不行的话请参考本版置顶帖中关于聚焦总是的维修专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两根聚焦线再调试一下。不行的话请参考本版置顶帖中关于聚焦总是的维修专题。 [/qu
聚焦线已经交换过了。上面的帖子已经看过N遍了,觉得比较片面点。本人可能倒霉,换包后总是聚焦不良或是ABL的。。。。烦!

网友:
如图,可以更改上拉电阻R744阻值平衡聚焦电压吗

网友:
LZ应该检查动态聚焦电路,
动态聚焦一般机器上都有一个动态聚焦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在行输出部分,排除一个行推动变压器剩下的那个便是动态聚焦变压器了,,,此变压器次级连到FBT某一只脚。
仔细检查变压器搞FBT脚之间的这个电阻,很常见这个坏的,还有400V供电的电阻。
当然了也排除有一些显示器没有动态聚焦变压器

网友:
可以更改上拉电阻R744阻值平衡聚焦电压吗
改变R744只能改变Q713的静态工作点,无法平衡动态聚焦电压

网友(2008-12-10):
看了很多高人的说法,我学到了不少。

可以更改上拉电阻R744阻值平衡聚焦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