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用高压条点不亮帮忙看看

楼主(2008-05-23):
电源接12V,地,ON/OFF都接了,就是不亮,有谁用过这种高压条,条子上有5个脚分别标注的是 VCC    DAC-BRIG   INV-PWM   ON/OFF   GND  ,条子上还有两个脚 DAC-BRIG   INV-PWM   不知道是什么,有一个应该是亮度控制,条子上的IC型号是MP1015

网友:
接了供电,再给ON/OFF脚一个低电平或者高电平一般都会亮了,不亮的话你应该检查灯管是好是坏了,或者你的高压板本身已经坏了

网友:
INV-PWM   是高压板驱动控制信号,一定要接的.一般在3V左右.你只要接对电源,地和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你说的只要接对电源,地和INV-PWM这个信号就可以了,那 ON/OFF 这个信号还用不用接了啊?

网友:
ON/OFF 这个信号就是INV-PWM这个信号。
它们是同一个信号。

网友:
找个灯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