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温度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主板加电后CPU没温度(CPU是好的),经过检测给它供电的三极管都没问题,主板跳线也正确,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如果是的话怎样在主板上测出它的好坏?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楼主为了修好自己的板,还是到专业的维修中心维修,以免自己扩大故障。如果是学习的话,那么建议你先看看新手区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