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积分的一点想法

楼主(2008-05-23):
由于制度的改革,以前的2000多分,现在只有1分了,虽说分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种失落感的,刚才看到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2018-1-1.html中张先生在4楼是这样谈到积分的问题:

[积分设置]
总积分= 经验+发帖数*0.5+精华帖*10+在线时间(小时)*5+人气*2
【积分是升级的标准,积分包括经验,下载的时候,扣除的是经验值】

我有些不解的是:有一个精华贴(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7548&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page=1)的我现在怎么还是积分为1?以前为了大家阅读的方便,把一些自己恢复的案例集中到一起,是不是现在把它删除然后重新一个一个的单独帖上去会得到更多的积分和威望值?我的意思是:好像在改革时对以前的积分得到肯定的成分比现在要少,或者说含金量没有现在的高,现在随便一个建议或者主题帖好像就可以弄到威望----个人想法,不一定正确。
UID 7400
精华 1
积分 1
帖子 218
经验 327 点
威望 1 点

改革了,开始有很多不熟悉,不适应,说错的希望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你第一个连接是改制以前的回复,改制以后当然不适用了。

改制以后威望积分是人气自动转过来的,所以有些人过去由一般会员中级以上有加人气的权力,被他们加过人气的有一些威望积分(改制前版主及以上是不能加人气的)。我有200多点,算最多了,还有chinacix、心在飞翔有100多点,其他也还有人有,都比我们少些。不过我我们也很少。论积分我以前有将近10W分,我的损失最大了。

下载使用的是经验,经验在改制后都没有任何改变。

另外现在能加威望的不只是版主、VIP会员也能加威望分的,估计大家都还不很习惯。而且版主手里的威望加分限额也不比VIP会员高多少。版主人数有限,至少比VIP要少得多。

改制肯定要有个过程。一个适应和习惯的过程。

我也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纪录:
总计在线 3807.75 小时, 本月在线 213.25 小时 上传次数: 532 次 下载次数: 173 次 帖子: 8851 (占全部帖子的 2.48%)

至于现在多少分就看左边吧。

我和另外两位管理员还有一点不一样,他们是论坛的创始人和投资人,我是从当初的新手上路一路过来的。可以说当初和你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