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原因引起的SF不成功.

楼主(2008-05-23):
6Y080的盘.3个头.DATA COPY 坏,PCI3K直接加C区LDR,C区认型号为120G,心想这个盘应该能开到120G.直接开SF.开到A区的001C就卡住了,卡上的灯一直长亮,开了一个晚上都没动.
从PC3K上取下硬盘,用另外一台主机接上指示灯想让他继续跑,灯闪了有一分钟就开始敲盘.
最后用磐石500的服务器电源单独开,指示灯一路狂闪,现在已经开完.硬盘开成了120G,心喜ING.....

手头上还有两个6Y的盘开不完SF,重新写流程后用服务器电源开,现在指示灯也是一路狂闪,等待明天结果.

网友:
不会吧,,电源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还一个P3的电源挂几个呢

网友:
以前有一位前辈就在论坛说过开SF最好用服务器的电源,一直没在意,现在才知道用一个稳定的电源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在用很便宜的电源,还是旧的,带一个系统盘没事,挂的硬盘多了就不行了,功率不够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问题存在,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了,改天我也搞好电源试试效果

学习了,改天我也搞好电源试试效果.我现在都还是用的以前的老长城P3电源挂四,五个呢

网友:
学习了,改天我也搞好电源试试效果

网友:
呵呵,这个早应注意,硬盘容量越大越注意,要不有时因为电源供电不好造成硬盘自己复位这种情况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