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主板电池端电压是多少正常

楼主(2008-05-24):
请教高手

我的T40主板FU2熔断后,自己换上开机一切正常,但电池(我把电池保护板拆了因为被锁住无法充电,直接引10.8V到电池的正负极,其他中间的三个脚空着没接)上去就又再次熔断,取下电池开机后,测得主板给电池供电的端口正极与其他四个极电压分别是12.8V,12.8V,12.8V,16.12V,请教有实测经验的高手,正常的机器是不是这种输出?如果机器没问题准备买个新电池。如果有问题买个电池也用不上啦,反正现在用交流电一切正常,只是不知道主板充电电路有没有坏?

网友:
楼主:正常的机器不接电池时,用外接电源开机,电池接口的电压不是楼主描述的电压,不能把新电池接上去。

网友:
那应该是多少呢?能不能帮我测测呢?谢谢

网友:
3.3V, 3.3V, 3.3V, 0V

网友:
太感谢啦!看来主板坏了。能帮我指点一下,有可能损坏的元器件吗?

网友:
用适配器电源开机后,现测得“1”处电池接口各脚对地电压(从正极开始) 16.2V ,3.3V ,3.3V ,3.3V ,0V
                                      测得“2”处电池接口各脚对地电压(从正极开始)  0V      ,3.3V ,3.3V ,3.3V ,0V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你们所说的元器件在哪个方位啊,我找不到啊

网友:
哎!!怎么说呢,没有向你<直接引10.8V到电池的正负极..>这样干的....
反正我看了是无语了,真是瞎闹啊...

网友:
查了很多资料,觉得主板损坏并不是我引电池正负极到接口引起的,而是在刚开始电脑不能充电时,因为发现拨掉适配器关机状态下,机壳外盖电池指示灯也在亮,故在用适配器工作时热插拨电池多次引起的,因为关机时没有插适配器指示灯却常亮肯定是不正常的。估计主板反面电池插头附近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估计是电池旁边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要不然就是电池充放电脑IC挂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Q8  (IRF7413)损坏的多数

网友:
换了新电池,显示正在充电,就是充不进,而且取走适配器,电池工作时仍显示正在充电,电池的信息能正常显示,请大家帮忙指导!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了,我想请教下话题:
1、8脚场有几种结构?
2、8脚场管怎么才能代换呢?比如:4802可换什么?FPF2AF可用什么代换?
3、有没有更多的8脚场管图呢?就像IRF7413,这个图很好。笔记本场管常用有:
4800,4802,4400,4812,4500,4830,4404,4334。4435,4912,800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