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 无VCORE 北桥发烫(已解决)

楼主(2008-05-24):
不知什么牌子的蓝色865PE主板,无VCORE。CPU供电用RT9241B+RT9602,测CPU供电管无G极电压,发现是RT9241B没工作,PWM脚输出电压才0.15V。DVD脚1.5V,VDD正常,VID值正常。SS脚偏低,SS脚连着一个电容和S72小NMOS管的D极,测其G极电压也才0.11V,D极对地无短路。

奇怪的是,北桥是慢慢的升温到发烫。DDR_VCC和VDDQ也正常,北桥表面上的电容也只没VCORE。

在RT9241B旁边,有个WB1601A的IC,不知道什么作用,哪位师傅有它的PDF。或有修过类似的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走MOS的G极线路,估计是去到你后面所说的那个芯片.见过用这个芯片控制内存供电的情况!
先换WB160看怎么样!

网友:
按以下步骤查:
1:检查PWM芯片的12V、5V VCC
2:更换RT9241、RT9602。
3:取掉SS脚相连的电容,
4:将S72先拆掉,再试机,不行重换一个
5:WB1601  12脚  VCC 供电,
6:换WB1601

另外查了S72 G极与WB1601的1脚(有的是4脚相连)

网友:
LZ
这类故障首先就要测量一VCORE的输出端是否短路!!!!

网友:
回版主,是我之前忘记说明了。VCORE打过没短路。

谢谢各位,主板已经修好了,是S72坏了。

因为没WB1601A,所以从最简单的换起,摘了S72,SS脚就有5V左右,VCORE电压也有了。

测了一下摘下的S72发现DS极的二极体值是100左右,应该是轻微短路吧,之前犯了主观经验的错误,差点走了弯路 后来用SSG代换了。

我还有个疑问是,RT9241满足什么条件后,SS脚输出电压。哪些师傅能否解答一下这个时序?

网友(2009-06-05):
Connect this SS pin to GND with a capacitor to set the
soft-start time interval.

SS脚是设置启动时间的吧,通过改变与他链接的电容大小来改变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