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800板不跑码,上假负载主时钟没电压.

楼主(2008-05-24):
Pt800板不跑码,上假负载测得主时钟两个点没电压.按正常来说.假负载上的两个主时钟也有1.7V才对啊.
各位,给点这方面的维修思路.

网友:
时钟 我记得是 0.4左右吧   ,       查NB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些板子不上CPU是没时钟的,七彩虹就是这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有些板是要上U才能有时钟的...

网友:
看这张图
.

网友:
我从没测过那两个主时钟,一般都是测测总线时钟,VCORE,复位三个点.我记得那两个点没1.7V也能正常跑数的.所以请楼主往别的方面去考虑吧

网友:
你这么高手还要发贴啊,好像记得你修好2块显卡,什么时候教2招。

网友:
我修主板的技术垃圾啊!!显卡.内存和显示器还过得去.哎.人想万能真的很难啊!!

网友:
有些板是上CPU后才有时钟的,查一查CPU工作的其它条件吧!
期待高手给予指点,同样的学习中!!!

网友:
学习中..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这板 主时钟为0非常正常,上CPU后,北桥才会发出时钟信号。

网友:
有的板子上假负载主时钟两个点没电压,加CPU后才有电压,这种属于正常

网友(2008-09-09):
要那两个测试点一般用来测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