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p800-x主板無法開機

楼主(2008-05-24):
華碩p4p800-x主板無法開機

之前是能開機,但鍵盤鼠標無法識別,換了鍵盤鼠標座後,開機正常了,但用了兩天後,突然死機,再也無法啟動了,(開機cpu風扇轉,無顯示,且開機時鍵盤指示燈無通電現像,如果給主板通電但不開機時,鍵盤燈會亮一下,撥插鍵盤時也會亮一下鍵盤指示燈。) 南北橋芯片溫度正常。  請問這會是哪方面問題?

另外补充:我用PI0049D疹断卡测了下,开机后卡的数字无显示,有12V -12V -5V 5V  和RST灯是亮着的。

                                                     急急!!

网友:
复位灯常亮说明板上暂时无复位,产生复位信号的前提是供电和时钟正常。
CPU、内存、显卡三大核心供电要正常,其次AGP B7或PCI B16的时钟信号要正常。
你这个板供电不正常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但确定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
测各个地方的供电...和电源没关系.

网友:
我.见意你换一IO 跟键盘座无关.

网友:
我也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结果是IO坏了啊 .你换个试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先换一下IO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