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7200.7维修一例

楼主(2008-05-24):
下午收的,通电在作自检。已经到了N42,等它做完 。灯泡写入ATA 模块,重建,编辑ID 认盘 扫描全好。吃饭回来准备收工,断电再通,不认盘,提示 ATA 模块错误,再重写一次,故障依旧,估计SA有坏道。当F级来修,灯泡加SLDR  跑N2,,22  过N2 后,再写模块,故障解决。

网友:
过N2 后,再写模块    这指的是写ATA?只用跑过02再回写ATA就OK了?请问是这样的吗?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修盘最重要.

网友:
楼上对于指令的理解有错误!
N2,,22就是设置AGE=02
就是开始全面校准 校准流程中02以后的都会跑
如果他用T2那才是只跑02
现在应该是从02跑到了50结束 然后回写的ATA

网友:
可能楼主等N2,,22跑过了02后手动停止,然后回50写ATA,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
你要是直接N2,,22过后就掉电的话,你会碰到好多直接进F,下次再开SF会有LOG不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