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800D-X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24):
有一块华硕P4S800D-X主板,能开机启动,但进入系统后最多十分钟就后死机或得启,可以确定CPU,内存 硬盘 电源,系统是没问题的.请问这种问题如何下手.  (有时进BLOS也会死,但BLOS有刷新过)

    求助

网友:
看下CPU供电周围的电容呢  还有清请灰尘 啊

网友:
电容
有无发热的地方:桥,U供电部分,内存AGP供电管
CPU散热

网友:
很可有是电源IC的问题,建议查看CPU主供电问题.....

网友:
像死机的问题一般只有CPU供电不稳,滤波不良,还有就是散热的问题了.排除了这些因素之后那也只能是桥了

网友:
哦,好的谢谢指点,回去试试

网友:
建议加焊电缘IC

网友:
死机蓝屏

像这种情况是最不好解决的,太费时,你换一下时钟芯片吧,很多这种情况都是由bios数据错误,或是时钟引起,如果还不行,我劝你狂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