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锁定菜单

楼主(2008-05-24):
今天修一台飞利浦107s5   开机后 老出现锁定菜单   是哪的问题?

网友:
OSD锁了
通过按键解锁就OK了

具体好像是安装M和某个方向键10秒就OK了
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
显示器已经修好了  就是把下边所有的按键全换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