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K1221如何代换

楼主(2008-05-24):
一NEC15寸古董机,开机瞬间有高压,查二次电源降压管K1221G、D极严重漏电,导致行输出供电高达200V,用IRF634及6N60代换均无电压输出,不知K1221有何特殊

网友:
用J512或RF9640 你用的RF634是升压管

网友:
此机的降压电路不同于其它常见的机型,K1221绝对是N沟道场管,因为D、S极未击穿还能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