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

楼主(2008-05-24):
联想LXM-L17CH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能正常使用2到3小时左右后黑屏,但指示灯仍然是绿色,马上关机又开,能瞬间显示,马上又黑屏,将显示器放置冷却后(半小时左右)又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感觉是虚焊
吧知道对吧

网友:
高压板上面某些元器件热稳定性不好,或者有虚焊的地方!可以人为的用电吹风加热,重点检查高压板!

网友:
如果是晶冠代工的灯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长风

是灯管引起的?讲一讲为什么?

网友(2008-09-27):
MCU:MX10E8050IQC
LCD:M170EG01

网友:
电源板高压部分的问题,可能是升压变压器的问题。我修过几台,同样现象。不明之处可以咨询我。QQ:94853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