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4 花屏

楼主(2008-05-24):
联想LXH-GJ15L4  花屏   开机不连信号线显示红绿蓝 三色,  有无信号输入显示,接上视频线后 就出现花屏 全是竖条.这是不是ROM坏了还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啊,

解决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
用通用版代

屏线

网友:
联想的好坏MCU,这个机器是PHILPS 150B的OEM产品

网友:
刷MCU看看,我也碰到了这样的事,在狂找驱动

网友:
回4楼的 这不是PHILPS 150B的OEM产品 是捷联的产品 还有MCU在那可以买到啊

网友:
是程序坏了吧刷程序试一下啊

网友:
搞好了谢谢大家的发表,后来我用通用板改好了.此机高压板上5V电压在12V的边上跟通用的差不多很好改的

网友(2009-01-03):
老兄,我的问题和你的类似,也是一个三极管给炸开了,能否详细介绍下你的经验,原板接口定义知道了吗?
不知原板能修否?

网友(2009-04-05):
楼主啊,我的最近也出现这种情况啦,能否给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