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 不触发!!

楼主(2008-05-24):
首先拿到主板 测量是否有电压对地 !一切正常之后短接触发排针 没发反映  跑电路放9脚到到触发排针 但是出发排针一根没有对地了 后来直接到地上  可以触发了  !主板OK了!请问怎么修有 后患吗 ?

网友:
楼主先搞清楚你的板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吧

楼主先搞清楚你的板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吧,IO是什么型号的呢,这样才有便于大家帮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