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6e9p cpu供电不足

楼主(2008-05-24):
我的是磐英6e9p主板,能点亮可就是不走代码,查cpu的四组供电都只有1.09V左右,请各位高手解决下是哪里的故障?
供电不足

网友:
首先纠正你的一个错误,你描述的情况不能称为点亮!只能说可以上电,但是不亮机!
上的什么样的U?1.09V的电压是上什么测得的?

网友:
楼主问题说的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