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U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24):
现在的驱动板的MCU刷写有二种,一个专用的MCU编程器,还有一种是通用的编程器,请问哪位老大,现在专用的编程器的程序是不是通用的啊,每一种都可以刷吗?

网友:
液晶MCU烧录程序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芯片放在专用插座上烧录,另一种是通过通用编程器以ISP方式在线烧录,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没有万能的~~~~~~~~~~

网友:
型号太多.太杂了.说不定

网友:
是的。二楼说的很对的。编程器就要有两种的,因有一种不是什么也能刷的。不过最好买的话卖3000U,不过价格很高的。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