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电压偏高

楼主(2008-05-24):
内存时钟电压偏高 有2个时钟电压是2.60V 有2个是1.30V 有一个没有  请高手指点   这个主板没有专门的内存时钟 跑线是北桥过来的

网友:
请高手出来帮忙解决  谢谢

网友:
同样问题 需要高手帮忙

网友:
DRR内存时钟测试点  到底是几个啊?我也想知道啊 有人说8个 也有人说6个

网友:
6个时钟,必需都有!!!

网友(2008-12-09):
北桥问题了,我估计是

网友:
北桥问题
麻烦大了啊

网友:
查一下排阻,,,,

网友:
北桥可能坏了。。。。。。。。。。。。。

网友:
先根据相应时钟的线路查排阻,如果没问题,就是nb的问题了

网友:
电压正常!
时钟有6个!
你打一下地址线的对地阻值,不过一般北桥的问题多!

网友:
复位电路 会影响时内存时钟偏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