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黑屏

楼主(2008-05-24):
DELL的笔记本,开机黑屏,暗暗的可看到图像,用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后用通用高压板点屏能亮,初步判定是高压板有问题,后换新的高压板,还是黑屏!灯管应该是好的,高压板也是新的,请问高手,这种情况还有那部分原因可以造成!

网友:
查一下三个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开启信号,高压板供电,亮度控制和地线。用原来的高压板点一下另外的灯管判断是不是原来的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老化可能性比较大,好多通用板无高压保护,估计原高压板就设有保护功能。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都是主板给高压供电的问题,可能保险断了,再就是控制信号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子,具体型号我忘记了
我那机子故障出在主板上,显卡信号出来后分了两路,是通过一个芯片分的,把那个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休眠鍵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的笔记本,开机黑屏,暗暗的可看到图像,用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后用通用高压板点屏能亮,初步判定是高压板有问题,后换新的高压板,还是黑屏!灯管应该是好的,高压板也是新的,请问高手,这种情况还有那 ...

                  量下屏线的,没条是否都通的。。。。。。。。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现象,代用高压板正常。原装的就是黑,结果把6条线仔细测了下,中间有一根断的。焊接上,OK了

网友:
用原高压板外接灯管看一下。测量一下主板到高压板的几条线。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一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供电,控制,亮度,地线是否正常?

网友:
笔记本修起来太难了

笔记本修起来太难了,有没有好的视频呀

网友:
我修了好多了,很多是高压秫与灯管坏掉,

网友:
很多是高压秫与灯管坏掉,

很多是高压秫与灯管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