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维修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24):
我的一块华硕p4b533主板开机不往下走,就一个界面,无CPU,内存显示!求大家赐教!!!!!!!急

网友:
是不开机第一屏就死机了一样!
1:BIOS
2:内存供电

网友:
是显示P4B533吗 如果是 那就是在LOGO画面死机了先清下COMS 要还是那样 你刷下BIOS 试一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见过片这样的主板,是卡在LOGO的画面停住了,清COMS什么的都没用,最后查出是PS2的供电的一个电感断裂了,换掉OK。不知道你的是否是跟这一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