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15主板键盘接口不行了,那里坏了?

楼主(2008-05-24):
自已学修有基础!有请各位大哥!键盘灯都不亮!
主板

网友:
找个USB转PS2的接头吧,你没有条件维修的话。。。。。

网友:
检查一下0 OM的电阻是不是正常.

网友:
灯不亮重点检查PS/2口供电电路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F1,接口边的电阻462,

网友:
第一步,量供电正常不?正常下

网友:
第一步,量供电正常不?正常下数据与时钟的472排容,一般来说都可以解决,还有看看PS/2接口好不好的,最后只有杀I/O了,(VIA,SIS主板有南桥控制的)

网友:
键盘口,鼠标口不能使用,
第一步:去除排容,或四个电容,原因:电容滤波不良,漏电
第二步:换接口或者保险
第三:换IO

网友:
同意
我同意楼上所说,按他的方法一定可以解决不过不用换io和它没关系,不然就刷bios,再不行主板就p了,南桥坏了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漏电。。。。。。。。。。。。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
,说的全齐了

网友:
首先查下电压,即是键盘后面有一个电感,有5V的话,再查下472排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换一下座啊....然后再看看啊

网友:
还有一点,有些815的板子在键盘后面有个跳线,如果跳错了,或是不跳都可能用不了键盘,还有就是那个跳线很有可能氧化了,拨下来重新插一下...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网友:
如果开机时你看见键盘有闪烁而键盘不能使用,一般是排容漏电去除即可.

网友:
接口边的排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