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维修资料[汇总]

楼主(2008-04-03):
华硕的Fn组合键

华硕篇
华硕的组合键虽然不是很强大,都是常用的组合键.但比起以前增加了许多功能,而且只有880克的S200来讲,这么小的机有这么多的组合键已经算是难得了.FN+F1:降低屏幕亮度

FN+F2:升高屏幕亮度

FN+F3:等待状态
FN+F4:休眠状态
FN+F5:降低音量
FN+F6:增加音量
FN+F7:切换显示器
FN+F11:等于按下NUM LOCK键
FN+F12:等于按下Scroll lock键
FN+Insert:等于按下打印键(PRINT SCREEN)
FN+del:等于按下SysRQ键
FN+向上方向键:等于按下Page Up 键
FN+向下方向键:等于按下Page Down 键
FN+向左方向键:等于按下Page Home键
FN+向右方向键:等于按下Page End键
FN+T:拉伸屏幕
S8200快捷键比较简单,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FN+F5:增加亮度
FN+F6:减低亮度FN+F7:关闭/打开屏幕
FN+F8:前换显示器

FN+F9:静音.
FN+F10:增加音量
FN+F11:减少音量
FN+F12:等于按下PAUSE
FN+insert:等于按下num lock键

FN+del:等于按下Scr Lock键

网友(2008-05-24):
华硕A6

图纸ASUS的A6

1.73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57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华硕A3的BIOS

华硕A3的BIOSDDDDDDDDDDDDDDDD

asus a3.rar

网友:
华硕直接刷bios的软件

维修站的东西
我没用过啊
地方小
见的本也少
只能保证东西是真的
效果要大家自己试了
笔记本拆装图啥的也有
大家都高手了
就不发了

这个软件是用来刷华硕笔记本bios密码的
用它就不用拆芯片刷了
说明在压缩包里

华硕直接Flash Bios.rar

网友:
华硕A1B的bios

三个
ASB0110A
ASB0110E
ASB0111T
打成一个包
给大家节约下

网友:
华硕A1D的bios程序

也是三个
也许是版本的区别
知道是啥原因的朋友告诉下
保证原版
不过我没用过
接触的少了

网友(2008-09-06):
asus最新平台图纸

ASUS最新M50系列图纸,大家觉得爽就回复俺!

我把阅读权限降低点 供大家下载 ——漫天飞

850.65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67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点评):
实际是ASUS M50Vm Rev 1.0

网友:
ASUS-A8JR的点位图

看到有人找A8J的点位图,我这有A8JR的点位图应该与A8J差不多,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