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很烫,显示FF,reset灯不亮,20秒左右自动断电

楼主(2008-05-24):
CPU很烫,显示FF,reset灯不亮,20秒左右自动断电
845G主板,CPU很烫,显示FF,reset灯不亮,20秒左右自动断电。摸CPU狂烫。
测了各项电压都正常,CPU也正常1.5V,时钟也正常。
换过CPU,I/O,BIOS,网卡,南桥。CPU滤波电容和电感。故障现象一样。
请问大位高手,这怎么办啊?是不是北桥坏了,导致CPU不工作?
但用手摸北桥有温度,测阻值也没有短路。
没招了!
cpu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的?换个...
不行的话就把电源IC附近的小原件全换一边..80%好!

网友:
首先要确认散热器和CPU良好接触
所有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更换CPU供电芯片、场管。因为这些元件直接关系到CPU的供电质量

网友:
谢谢二位解答!
但我觉得奇怪,CPU供电1.5V都很正常,按道理应该电源IC也没问题啊!不过我还是听二位的,去换下电源IC试下,有结果再报喜!

网友:
可能MOS管老化啊.把附近的东西先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还是不行,把CPU供电IC和MOS管换光了,故障依旧!reset灯不亮,CPU十分烫。
看来要换北桥了。
各位有遇到过这样情况吗?

网友:
CPU狂烫不断电,那就是怪事了~~~`

网友:
测下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有2.5V 1.8v 1.5v 1.2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北桥电压在那能测到?是用假负载测吗?

网友:
在nb周边的小电容上可测到相应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换一下1.5V那边的总的IC芯片啊~~~~

网友:
IO坏有时也会引起自动断电.

网友:
打NB SB的阻值
看看是否后级有短路存在
CPU剧烫
你有上风扇吧
如果上了风扇还这样明显CPU这块就不正常了
有条件还是用示波器看一下供电质量

网友:
先看一下CPU是否坏啊!IO也有可能啊

网友:
关机是因为cpu温度太高,看看有没有片选,然后再说

网友:
更换电源IC及上下MOS管,16伏电容.
观察主板是否有一些小电阻烧焦.如100,5R6,153,103之类.

网友:
cpu座会不会影响起这种情况呀。。。。

网友:
我觉的还是要多量一下cpu的共点电压

网友:
cpu过热保护。重点是cpu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片选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