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有波纹并抖动

楼主(2008-05-24):
我有一个海尔HC17150的显示器开始是图象成两半,结果发现行部分变压器有虚焊.补上之后图象正常了,但是开机几秒中后就开始出现水平波纹,并且是抖动的.补上了所有的虚焊.检查电容没有暴的现象 ..没责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滤波电容和聚焦电路,

网友:
把消磁线圈接头拆了
看看是不是漏电误动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的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220V 的电解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查下100UF/400V的那个大电容,二次升压电容有没有坏, 没有结果把电脑的分辨率设置为75HZ以上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了,以上的方法我都试过了的,但是还是不行。就是那个查聚焦电路我没有试,因为它是从高压包直接出来的,我就搞不懂了,还想请教一下钟先生怎么查聚焦电路 ??欢迎来贴。。

网友:
若实在查不出来问题。也有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很赞同你的想法.......

网友:
全部补焊行扫描IC,我这台就是这样,还烧了行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可能也有,但是我都是这样做过的,故障依旧

网友:
再查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到了最后我就没有管他了,就这样给了客户就说是高压包问题换的话没得必要得  。。还收了钱的。但是今天他又抱切来了
  结果出现屏幕抖动明显可以看出是上下抖动,有时候还几乎可以看到两个图像
     我拆开之后,焊了一下场电路结果就没问题了也不抖动了 进了系统也没有波纹了  在焊的过程中没有发现虚焊
  请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最近修显示器老是这样的问题  我都越来越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