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68-KD故障

楼主(2008-05-24):
一台方正FH768-KD型17纯平,开机图象带毛刺还轻微抖动,补焊和换主滤波电容无效,请问高手怎么修,谢谢.

网友:
查场的电压  有修过类似的有个高电压降了  提上去9好了

网友:
描述得也不清楚,
如果是左右形状的,要查行输出,S校正那块了,主要还是电容,包括S电容和CS电容

网友:
是左右带毛刺,还抖动.

网友:
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