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CRT 显示器故障 在线等待..

楼主(2008-05-24):
就是哪个显示器的一打开,哪个对比度设置就自动到0了 是什么问题..
[
]
显示器

网友:
当然是按键漏电了。。。

网友:
更换所有的按键.明基的通病.

网友:
照楼上说的试一下看看

网友:
按键或ROM有问题

网友:
就按长风老大说的办!

网友(2008-11-21):
对都换了。不行不上也可以

网友:
应该就是按键的问题,上次也遇见过。
闲换了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