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优派的,行幅不正常

楼主(2008-05-24):
今天接一台优派的,A91F+的,是19“的,起初的故障是行幅不可调,结果是行宽管坏了,用原型号的代替,
行幅可调,但是又发现了问题,图像能调正常大小,就是两边有点压缩,中间有点拉伸,不平衡
不知道怎么查了,各位大哥帮个忙
问题

网友:
校正电路有问题.

网友:
版主啊,能不能祥细的说下具体情况,校正我也查了,没发现明显的坏件,要用代换法吗

网友:
可能是S校正电容失 容了

网友:
要是你是新手 不会修校正电路的话 那嚒你先进工厂试试
不行的话 弄张电路图 给你把 校正电路标出来

网友:
就是没有较长纸啊,你们修过这样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到底是什么失真啊。。。。。。。。

网友:
I'm sorry我对效正电路也一窍不通..帮不上忙了,只有等你解决了,我才能学到一点东西。。。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行线性不好,校正电路出问题,先换S校正管试试

网友:
如果实在不懂的话,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大校正电容(加在第一个,就是没有通过场管控制的那一个)

网友:
根据你说的 有可能是桶行失真
你可以到面板上调下 枕行失真看看 我个人的意见
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