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GX+V5.0A跑41

楼主(2008-05-24):
主板测试卡跑41;刷新BIOS还是一样的,更换I/O也不行
请问那位高手可以赐教呀?
谢谢!!!!!!!!!

网友:
刷BIOS
测量LAD0..3
换I/O
换BIOS芯片
更换南桥

一定要排除内存的问题!

网友:
校验,刷BIOS.....

网友:
但是有些板跑41也是可以显示的了, 楼主也不要太依赖那个卡

网友:
对一定要排除内存的问题 多次碰到这样的故障 害我跑了不少弯路 最后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BIOS 刷了呀, I/O也换了
就是不行呀,我觉的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对了可不可以告诉我“LAD0..3”
谢谢!!!!!!!!

网友:
哈哈,这个主板我修过,我也刷BIOS,换I/O芯片,都不行的,最后把 COM芯片下了,就可以了,你去试试吧。

网友(2008-06-28):
我的是盈通的行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LAD0-3应该是IO的一些脚,可以查PDF

网友:
CPU跟内存换过没
我碰到过CPU内存坏了的

网友:
还有个可能就是你的BIOS芯片本体坏了。。。你刷了也没用。。。要重换个。。

网友(2008-11-29):
我的现在也是这个故障 还没修好,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2009-03-21):
我修了一台清华同方的,是BIOS的问题

网友:
41 在有些主板中是可以点亮的  但是大多数是不亮的  不亮时是检不过内存 先看看内存供电 如果正常 就用风枪加焊内存排阻  再不行就刷bios  这时一般就好了

网友:
什么是COM啊?  这个我不是太懂

网友:
都可以跑到前面几个码是怎么跑的啊,还是只跑了两下就出来41了。还是真接就跑41.

网友:
肯定是BIOS问题,特别是品牌主板.

网友:
什么是COM啊?  这个我不是太懂
引用 网友B:

就是串口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内存问题,维修从简到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