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CPU倒坏不坏的....会烧主板!!!

楼主(2008-05-24):
一张技嘉的主板在装系统的过程中死机和蓝屏!!!结果最后找不到CPU.....CPU是AMD2000+主板被我换电容后能正常使用.....使用了几天又找不到CPU......经过换主板和CPU证明主已坏.....
换张主板后发现只要把原装风扇上起就显示FF...上个小点的风扇就能用.....上个散热片用手轻轻往下按就不能用..一松手立马能用....晕..难道是CPU内部线路问题...!这问题想来也不会有人会处理......我也将就着上了个PIII的风扇好不容易通过检测............装系统发现不能用9200显卡和9500显卡,屏幕什么都不显示...能上5200显卡和TN32M的显卡....但是装好显卡驱动黑屏幕...尔后开关机声音都能听见....我的这张MIS主板以前一直是用的9200显卡的....把原装CPU上过来发现还是不能用..
这才让我反应过来..绝对CPU烧坏了我两张主板!
哦...还有就是这种CPU运行的时候很烫.....桥也很烫.....

网友:
LZ的CPU座是不是有问题呀,找个测试座试试

网友(2010-01-14):
462的U三秒不上风扇就自动搞掂的

网友:
楼主字没少打,但还是没看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CPU也会把主板烧坏!
以后可得注意了!

网友:
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没看明白,

网友(2010-03-02):
楼主要说明的是CPU会烧坏板,我遇到过。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换一个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