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O-VL(小板)无复位

楼主(2008-05-24):
上假负载核心电压为0.9V,上C2.60\128\400 CPU为1.45V且风扇转速没正常高!运行分把钟NB的散热片感觉比较烫,时钟芯片(用手指背面试)也较烫!请问朋友们这能不能判断为NB挂了!
cpu
芯片

网友:
你看一下供电管啊!有时软击穿啊.没复位看供电是不是正长啊